楼主(2006-06-24):
电话线有时会有电有时有没有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对方来电时有90伏电压,待机时有48-50伏电压.

网友B:
是电话的水晶头有线断了,

网友C:
50V左右;
没有电压的话电话就不能用了;

网友D:
振铃时和待机时候电压不同,具体那个万用表打到ac档测量下

网友D:
具体还真忘记了,不是ac就dc吧,都打到最大档位,我记得振铃的时候有差不多有110伏左右
具体的还是自己看下吧

网友E:
直流的,没电话来的时候是20多到40多
有电来的时候90多吧,妈的电到我HI 样

网友F:
正确的应该是交流。

网友G:
待机时候电压是直流。电压在40伏左右!
振铃时候电压是交流。电压在90伏左右!
一点愚见!!!

网友H:
那用电话线可以接个灯泡用了,那多省电呀

网友I:
v妈的,是直还是交,乱七八糟,叼你死

网友J:
到底是直流还是交流啊?

网友K:
理解一下什么是直流,什么是交流,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