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4):
我用S7200的高速计数器的模式10记录主轴编码器信号
在一次对编码器的机械安装和电气连线进行拆卸后 再重新安装上去时 PLC掉电后高速计数器的值就不能保存 清零了 而其他地址的数据仍然能保存 我将记录编码器当前值的内存地址换成其他地址 依然不能保存 甚至是我哪些用过的能够正确保存数据的地址也不行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是PLC的超级电容坏掉 那么应该是所有的数据都不能保存 才对啊 如果是我程序的问题 好像也不大可能 以前同一个程序就可以保存 现在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而且我是照着说明书写的 核对了好多便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各位大虾 帮帮忙!

网友A(2008-06-10):
这个要学习学习, 细细看资料,我开始也是为这个问题,搞了半天才解决的. 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