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5):
V3.30G的版本,原是有程序的,日文显示,把它格式化后再设成文字显示格式为中文。传输过程正常,但传完后不显示,在页面属性也设过,英文/数字/中文均试过,都不显示,这是什么因原?

楼主:
还有插卡口旁边有4个微动开关代表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A:
你可能是首页设定错了所以没有显示出来画面
这种情况下GP上面会出现你选择的协议/软件版本等信息

其次后面四个搏动开关是选择是否从CF启动用的(switch1),其余的都是保留的,暂时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用途

楼主:
多谢楼上老大,问题已解决。是因为屏上的定义初期显示画面号与我程序上定义的不一致。微动开关的功能我在所有的资料中均没有提及,其中一个应是控制不弹出系统菜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