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5):
依个人应用经验,总结一下有关低档PLC使用三串口的问题,不到之处,敬请请出。

首先,低档PLC这个提法,可能并不恰当,不过将就一下,讨论三种PLC。分别是:
1、三菱FX2N;
2、殴姆龙CP1H;
3、西门子S7200。
这三种PLC在我们这一行应用比较多,当然CP1H新出,可能用得少一点。这三种PLC在实际应用中,总的点数在256左右,CP1H可以扩展多一些,不过再多,在成本上可能不大划算,可能还不如用CJ1系列的。
一般来说,PLC的主CPU单元,或自带,或加扩展通讯板,具有两个串口是没有问题的,比如FX2N加一个232BD或485BD,CP1H加两个CIF01或CIF11,S7226本身带有两个串口,通讯扩展板的价格都比较便宜。
如果在PLC的通讯方面有这样的要求,两串口就不够了。一个串口采用自由通讯口方式,与现场智能设备通讯,采集数据至PLC内,PLC为主站;一个串口与现场触模屏通讯,现场触模屏为主站;一个串口与PC机通讯,PC机为主站。
这样看来,两个串口就不够用了,需在PLC上增加一个串口。
对于FX2N,可加一个232IF模块,增加一个串口;对于CP1H,需加增加CJ系列适配器+终端模块+SCU41(21),增加了两个串口;S7200好像没有办法加串口了,不过S7200可以通过增加现场总线模块,或是以太网模块,来代替串口与PC机通讯,效果当然会更好。
经过这样的扩展,这三种PLC的最终通讯口扩展如下:
1、FX2N+485(232)BD+232IF,三串口,其中两个串口可使用自由口方式;
2、CP1H+CIF11+CIF01+SCU41(21),四串口,四个串口均可采用自由口方式;
3、S7226+341-I,两串口,一个以太网接口,两串口可采用自由口方式。
此三种方式,在成本上差别并不大,性能也好像差不多,在系统集成、软件编程方面的工作应该都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现在常用的触模屏都可以直接支持以上PLC的串口通讯,如果PC采用组态软件,一般的组态软件也都支持这样的配置,不用再另外开发驱动程序了。
现在,有的触模屏,如EVIEW,台达的触模屏都有两串口了,都可以采用一个串口接PLC,另一个串口接PC,触模屏可用作为一个通讯中转站,负责PLC与PC的数据采换,不过因为是采用串口通讯方式,受波特率,以及中转处理的影响,实时性不大好,虽然可以将PLC的三串口配置减为两串口,但还是建议在较大数据量交换在情况下,不要采用此种方式,还是采用PLC配置三串口的方式。

在此根据个人经验总结一下,主要是针对应用要求而配置,希望有这方面应用经验的朋友能讨论一下,在降低成本,提高性能上还有哪些可供改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