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5):
25平方的铜线按算应该可以载100A的电流
在我们公司的电流为什么没超过70A,导线却发热得很厉害这是为何

网友A:
导线材质不好.

网友B:
只能这样结实了

网友C:
我想只能这样结实了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线没有上紧?

网友E:
是不是水货?线截面不足?明装》120A,穿管80-100A

网友F:
水貨. 或者散熱不好!

网友G:
要么是截面积不够,要么是电流超了,我觉得还是接头没有压紧的原因!

网友H:
楼上各位说的都有道理.还有环境因素在里面!

楼主:
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截面不够
其它都没问题
现在的质量真是没办法

网友I:
上午好!我是新手.

网友J:
可能问题在线头

网友K:
电线直接问题

网友L:
可以把这条线带的电机 和电机启动形式发上来吗?

网友M:
电缆越粗单位允许载流量反而越小,不过25的70A应该不算大。考虑你的导线质量和使用环境

网友N(2006-10-17):
都在抱怨为什么不买国产的,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的质量真让人心寒

网友O(2012-01-10):
你70A是测得还是算的?如果是日光灯的话,考虑功率因素跟不考虑功率因素算出的电流相差1倍,日光灯功率因素只0.5-0.6,你算是70A估计测得会有140A

网友P:
查看手册。。。。

网友P:
可能有谐波电流存在

网友Q:
总结一下:假货,接头接触不良,散热不好,

网友Q:
又错了,我不是楼主,对不起

网友R:
面积不够,现在很多都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