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5):
变频器开机显示为0C2,这是变频器坏了还是其他原因?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品牌及型号?

下次问问题时先讲清楚一些;

网友B:
过电流故障: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额定输出电流
可能原因:
1,加减速时间设定太短:
2,负载过大
3,变频器散热不好,风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