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6):
本人从事喷水织机电路板维修,想跟同行交流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2006-10-18):
软故障怎么查
津田驹ZW—303双喷织机故障现象:点击机台逆转时,会抱警,有时又可以正常开车,电路板已更换一遍,编码器也换新的,故障依旧,望大师指点。

网友B(2007-07-03):
ZW-303及各种水织机电路维修
此故障是刹车盘问题引起,更換刹车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