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6):
调试的一台5M滚齿机可能也有天热的原因,在几个大型机床同时工作时频繁出现F043报警.
感觉原因1是天气热,电阻变大,2电网负荷过重,局部波动过大.电流环不稳

F043报警是指EMF值过高,但本机床没有使用弱磁功能,所以很奇怪会出现这个报警.
当时是采用的自动优化电机参数速度环和电流环.
因为已不在现场,有个想法是否可以1,降低电机的额定电流值,2,增加积分时间.两个途径解决问题.
不知道那位仁兄也遇到这种问题盼帮着分析解决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A:
此帖问题是否解决了?如果是电机的电势太高,报故障。那这个系统是4象限的吗?还有,降低励磁电流可以试试看。最好再重新优化以下系统的参数设置。

网友B(2012-05-11):
应该是在制动的时候出现的故障吧,想办法加速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