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参数设置

楼主(2006-06-26):
要完成变频电机的控制如何对西门子变频器6se70 进行参数设置,及其设置的步骤

网友A:
这个问题等于没有问,题目太大了,自己先看看手册去吧。在回来说些具体一点的问题。

网友B(2006-08-07):
是啊!手册上有简单应用啊!使能、方向、模拟量、点动加了就行!你是不会用吧?开关量连接器懂吗?

网友C(2008-04-08):
随机带的资 料上就有简单的参数设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