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6):
如何测试得知AD转换器的好坏?

网友A:
转换准确,快速,容易控制就好.

楼主:
如何通过万用表对它的引脚进行测量得知它的好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通过万用表对它的引脚进行测量得知它的好坏?
楼上火星人!鉴定完毕

楼主:
不可以用万用表对它进行简单的估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用万用表对它进行简单的估测吗?
可以,除非你可以将输入值和AD的结果做对比。否则单靠阻值之类的是没可能的

网友C:
也可以的,用万用表根据芯片资料的正反对地电阻,和资料数据核对也可以和好的比较,应该可以看出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