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6-26):
这边有一个CPU226报故障,手动断电都不能复位,把程序重新下载后能正常运行,但在监控时报"硬件探测到一个校验错误"的提示,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望告知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能是编程电缆是国产的,最近的国产电缆总觉得不怎么样,后来我换成进口电缆就没问题了

楼主:
我的是新买的电缆,也不知是不是原装,公司买的

网友B:
原装的电缆上有DIP开关,还有看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上知不知道原装的价格是多少啊望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