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6):
我厂里一台变频器ABB的ACS143-4K1-3,
   老是出现FL1(过流)或者FL4(电流故障).有的是在机器运行过程出现,有的在开机时出现,
  后来经检查发现时原来是把电机转速差数设置错了,电机是1420转,设置的是2850转,后来改到1420,变频器运行就正常了。
  本着深入学习的原则,为什么变频器的电机转速设置错了,会出现这样的问体,是与V/F曲线有关吗?

网友A:
应该是,他用确却的使用设置

网友B:
马达是1420转却设置成2850转,由变频器输出的高频电流足以达到2850转时而马达最高只有1420转造成过流由变频器检出过流信号报警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