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保险

楼主(2006-06-26):
一控制回路的电源电路,单相380V经变压器变成19V,经过一组保险后去 整流,而这组保险3个6安的保险并联,为何不直接用一个18安的?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这种保险外形也有点奇怪,象瓷片电容,圆圆的薄片两个引脚,直接焊在板上,看不见保险丝,很容易误认为是电容或压敏电阻。
望指教!

网友A:
弄个电路图看看,一次侧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B:
是不是国外进口设备? 驱动板阿?
  我见过K-TRON加料器的DRIVER板.就是这样的.
  这种保险,象瓷片电容,圆圆的薄片两个引脚,直接焊在板上.
 可以找RS买到.

楼主:
是日本富士达电梯的电路。是在变压器的二次侧(19V的那一侧)。三个保险并联和用一个保险有何不同?

网友C:
保险系数高
穿后还是6A

楼主:
有一点搞错了,不是圆圆的薄片,是正方形的薄片

网友D:
如果是只接一路负载的话
我猜是不是为了防止装一个保险一点发生短路,保险炸开威力要大点影响了周围的配件呢?
而分开三个的能量肯定要小的多了.
呵呵!好像有点说不通

楼主(2006-09-17):
有一点搞清楚了,是自复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