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7):
请教一个问题:三菱中的LDP或LDF指令与PLS或PLF有什么区别啊,我想来想去他们的作用好像一样的哦!
请高手出来帮我解这个难题好吗,谢了!!!

网友A:
一个是输入线圈,一个是输出;

LDP  MOV K100  D20 ;
但PLS只能驱动M、Y;

网友B:
请问那位英雄知道三菱FX里的SFTR和SFTL的指令用法,请指教.

网友C:
LDP或LDF是驱动触头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而PLS PLF指驱动线圈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D:
SFTR位左移
SFTL位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