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7):
小弟所在的工厂有一批22KW的台达VFD-F系列变频器,由于换了电工,所以不知道参数密码,现在要修改参数,烦麻得很!哪位高手如果知道破解办法麻烦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A:
在哪里。如果与我近的话,我可以过来为你解密。QQ106748835

网友B:
恢复成出厂值,,再重新设置参数 00-02中设置,60HZ的设为10,50的为9

楼主:
楼上的,您你意思是说可以通过恢复出厂参数来解决遗忘密码的问题,
方法是设置00-02号参数,将其设置为10或是9?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