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控制灯光,为什么断电后灯丝还发红?[求助]

楼主(2006-06-27):
如题!

网友A:
线圈接错了

网友B: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C:
是不是控制的不是火线?

网友D:
没彻底断开,肯定是 和别的灯或者某个 线圈串联了
生我之前谁是我
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之后方是我
床头梦里又是谁

网友E:
看什么灯啊,有些灯断电了还是会发红一会

网友F:
看他会不会是一直亮着

网友G(2010-05-23):
线路附近也没有什么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