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7):
s7-300plc,通过电压、电流变送器读取电流电压参数,然后传到触摸屏显示。但现时数值始终不对。可以排除电压、电流变送器的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组态时模拟量模块组态需要注意些什么。我均采用4-20ma的变送电流到模拟量模块。

网友A:
请注意几个方面:

1. 在S7的硬件组态里模拟量模板设置, 一定要与实际的模拟量模板量程卡设置保持一致!
例如, 你的变送器是两线制4-20mA类型, 在S7的硬件组态中, 你设为[D]档; 同时在模拟量输入模板的左侧, 你一定要把量程卡设为[D]档!

2. 检查你的模拟量AI scaling程序!
     CALL  "SCALE"
      IN     :=PIW *** // 输入通道地址
      HI_LIM :=1.000000e+002           // 量程上限
      LO_LIM :=0.000000e+000           // 量程下限
      BIPOLAR:=FALSE
      RET_VAL:=#Fehlerdarstellung      // 临时变量word
      OUT    :="dbAnalogValue".WC01TT01    // 转换后的物理量

3. 将你的万用表打在"mA电流"档, 串联在两线制4-20mA变送器的线路中. 从读出的mA电流, 你可以初步判断现在有多少温度, 或者多少压力,  或者多少流量. 如果从读出的mA电流是合理的, 那么你的变送器和模拟量输入模板应当没问题!

楼主:
感谢!
听君一席话,胜读编程书!感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最近几天研究s7-300,终于发现问题所在。由于在编程的时候,根本没有看s7-300的说明书。所以编程时按照s7-200的编程习惯,把
4-20ma对应的plc内部数据设定成了
0-32000
由此导致出现了误差。正确的对应关系应该为
0-27648。
同时在此也一并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吧。

书中自有答案!你要善于研究发现!!!

网友A:
Prinick:  我明白了, 你自己做了个"analog input scaling"的程序块, 而不去采用step7标准库里的"FC105". 你一定是个喜欢动脑筋的人!

网友B:
可以给我一份SL-300的说明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