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7):
请教高手,二个接触器如何控制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A:
用角接触器的两个辅助常闭点把电机的星点"闷"住。

网友B:
一般是三个接触器吧,两个也能做吗?

                                      安全第一   工资第二   不行拜拜  吵老板鱿鱼

网友C:
使我奇怪的是用两个接触器的星三角起动装置一般出现在日本的机器上,空气开关一合闸电机就带电而不通电,一个接触器用来封角,另一个就是用来三角运行.

网友D:
见识!搞两个接着玩玩!

网友E(2013-11-19):
标准都是三个接触器,你发明用两个又省了一个,很有市场前景

网友F:
一点问题没有啊。

网友F:
可以省去主接触器,但一般都接成三个接触器的形式,即一主接触器,一星形接触器,一角形接触器。

网友G:
一般需要三个

网友H:
一般都接成三个接触器的形式,即一主接触器,一星形接触器,一角形接触器。

网友I:
可以用4楼的方法接。

网友J:
8楼说的对,但不提倡使用。太不安全了空开合闸后电机就带电

网友K:
能不能将电路图发上来,参考参考

网友L:
有什么问题吗?
两个接触器足够,一个作通断电控制,另一个作星(释放时)/角(吸合后)转换,此接触器需要三常开至少两常闭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