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7):
二个接触器如何控制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你可以用接触器的一个辅助触点做星点啊,还有这个在有关书籍上是有写的啊。

网友B:
借用其中一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封星点。

网友C:
没有辅助点做封星因为启动瞬间过流量不够

网友D:
我用过,用空气开关代替一个接触器,不过空开合上后电机桩头上带电,但不运转(没启动够不成回路),和三个接触器的启动一样的,要注意最好在停机后关掉空开,修理电机时一定要关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