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种类

楼主(2006-06-27):
螺纹按用途可分为联接螺纹和传动螺纹两类。常用标准螺纹的种类及用途可参看表1。

表1常用螺纹的种类和标注

2 螺纹联接的画法

如图2在剖视图中,内、外螺纹结合部分按外螺纹画,其余部分仍用各自的画法表示。内、外螺纹的大、小径的粗细实线应分别对齐。
3 螺纹的代号标注

在图样上螺纹需要用规定的螺纹代号标注,除管螺纹外,螺纹代号的标注格式为:

特征代号 公称直径× 螺距(单线时) 旋向
导程(P螺距)(多线时)

管螺纹的标注格式为:特征代号 尺寸代号 旋向
其中,右旋螺纹省略不注,左旋用“ LH”表示。

4 螺纹标记的标注

当螺纹精度要求较高时,除标注螺纹代号外,还应标注螺纹公差带代号和螺纹旋合长度。

螺纹标记的标注格式为:

螺纹代号—螺纹公差带代号(中径、顶径)—旋合长度

有关标注内容的说明:

1) 公差带代号由数字加字母表示(内螺纹用大写字母,外螺纹用小写字母),如7H、6g等,应特别指出,7H,6g等代表螺纹公差,而H7,g6代表圆柱体公差代号。

2) 旋合长度规定为短(用S表示)、中(用N表示)、长(用L表示)三种。一般情况下,不标注螺纹旋合长度,其螺纹公差带按中等旋合长度(N)确定。必要时,可加注旋合长度代号S或L,如“M20-5g6g-L”。特殊需要时,可注明旋合长度的数值,如“M20-5g6g-30”。

5 螺纹标记在视图上的标注方法

如表1中图例,除管螺纹外,在视图上螺纹标记的标注同线性尺寸标注方法相同;而管螺纹是用指引线的形式,指引线应从大径上引出,并且不应与剖面线平行。

表1中标注的说明:

1) M 16-5g6g表示粗牙普通螺纹,公称直径16,右旋,螺纹公差带中径5g,大径6g,旋合长度按中等长度考虑。
2) M16×1 LH-6G表示细牙普通螺纹,公称直径16,螺距1,左旋,螺纹公差带中径、大径均为6G,旋合长度按中等长度考虑。
3) G1表示英制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尺寸代号1 in,右旋。
4) Rc 1/2表示英制螺纹密封锥管螺纹,尺寸代号1/2 in,右旋。
5) Tr20×8(P4)表示梯形螺纹,公称直径 20,双线,导程 8,螺距 4,右旋。
6) B20×2LH表示锯齿形螺纹,公称直径 20,单线,螺距 2,左旋。

网友A:
搞电气的了解一点机械知识也不错

网友B:
不是了解一点,而是要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