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7):
各位大侠们
请教三菱FX1N系列PLC和维纶通触摸屏连线问题
当三菱FX1N系列PLC连上维纶通触摸屏时,PLC就不能用电脑监控,请问是否有从PLC引出两头的连线,一头连接触摸屏,一头连接电脑.
RS485

网友A:
不可以;
只能另加一个通讯卡;

网友B:
可以接触幕屏上的RS232接口,就能读出PLC程序了。

网友C:
能,买一个FX1N-422BD就能同时接屏和进行程序修改。

网友D:
要加一个串口通信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