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8):
我刚接触HITECH 触摸屏,现在发现曲线显示要整条曲线生成了,然后在取出几个点存放在寄存区里面显示出来的.但是我现在要实时跟踪显示曲线:随着数值的变化,曲线也能马上显示出来.
哪位高手,出来帮帮我啊!

网友A:
如果是使用HAKKO触摸屏的话,只要在画面上添加上"趋势采样"部件就可以实时跟踪
显示曲线了
只要数据一变化,画面上的曲线马上就实时绘制,不需要预生成曲线,反应迅速
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QQ158532122  TEL 020-84637488
广州市信恒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陶先生

网友B(2006-08-21):
是啊 ,hitech里的曲线图或XY曲线图,功能是读取plc内的数值总表,在转换成所读的数值,然后显示在屏摸上,需要所谓的预生成曲线.但可以用历史曲线图啊,它可以时时的显示现场数据的.有需要的话,给dome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