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8):
小妹有个问题:三付启动按钮,三付停止按钮,四个交流接触器,设计一个M1、M2、M3控制线路,要求:
(1).启动顺序为M1、M2、M3  ( 2) .停车顺序为M3、M2、M1  (3).当M1或M2出现故障停车时M3能随时停车,急用,那位师傅能给我画一个图纸呢?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A:
图形不知道怎么复制上去

网友B:
现在要吗?

楼主:
是啊!发到我的邮箱  lsg2525@163.com,好吗?谢谢了

网友B:
对不起
对不起,那天我走前你还没有回复我,不知道你做好了没有还要不要图,,现在在论坛看到你的留言,我真觉得不好意思,你大概也解决问题了吧?如果你要帮忙以后可以在论坛给我留言或电邮(dahao84793409@Yahoo.com.cn)........达豪

楼主:
帮解决几个高级工试题
1.三相交流换向器电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无换向器电机常用的调速方法
3.数字显示器电路通常由那三部分组成?
4.数码显示器按发光不同,可以分为那四类显示器?

网友C:
哈哈!楼上的好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网友D(2006-08-16):
将M1的运行开关串入M2的控制线路中,将M2的运行开关串入M3的控制线路中,就可实现开M1后才能开M2,M2运行后才能开M3;将M3的常开信号(运行闭合)并连在M2控制线路中的停止按钮两端,将M2的常开信号并连在M1控制线路中的停止按钮两端,就可实现先停M3再停M2,最后才能停M1;M3的停止按钮并无其它并连所以当M1或M2出现故障时M3可以随时停机!
大家看看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