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8):
我单位计划购买12台空调,总功率16千瓦,现使用的电度表是5(20)安单相电度表.请各位帮忙计算电度表会不会过载.谢谢!

网友A:
空调同时开的话是肯定不够用的;
到电力局去申新换电表或加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到电力局去申新换电表或加电流互感器?
只加电流互感器工派恐怕不行吧?

网友C:
按规定要申请三相电

网友D:
我支持5楼的意见!

网友A:
还要考虑室内你的电线够不够用;

网友E:
最少应该使用60A的电表啊

楼主:
为什么要使用三相电表??感谢各位的指导!并联电路的电流是各支路的矢量和吧.

网友F(2008-08-25):
可以承受  只要不在满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