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令我不能理解的问题

楼主(2006-06-28):
我朋友开的一个小网吧:有27台电脑(每台平均300W左右),两台1.5P的挂式空调,另外就是一些照明灯、交换机等。以前主线用的是4平方毫米的铜线、5(20)A的电度表、两个20A的空气开关、一直能正常工作。    现在把两台挂式空调换成一台3P柜式空调(2.8KW),用几小时空调后出现主机的停电保叫,一会儿有几台电脑闪,且不停的重启,不用空调就没问题。    我认为是电表、主线小了,就换成10(40)A的电度表、6平方毫米的铜线。   现在电表、线路、熔断器都温度正常,但电脑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看故障象是电压低

网友B:
空调启动的瞬间用表量电脑的输入电压看看降低多少.
还有空调是新的还是二手的

网友A:
是不是大网电压低   或是3项电压分压不均??

楼主:
空调当然是新的啦,启动的电压降倒没注意,但启动后的电压有220V,挺正常!!并且我的空调和电脑分别用的是两个空气开关!!

楼主:
平时电压有220V,民用电,但是变压器房拉的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A:
wo  我单位也遇到此类情况   我量了是单相电压低      电脑保护重起

在一个看看零线接的怎么样  是不是 接的牢靠

网友C: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脑有27台,它们的接线是怎么样的?有几台有问题?

楼主:
电脑分两个支路由一个20A的空气开关(3相,共用一对触头作零线)供电。两个支路都有电脑出问题,共有6、7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