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8):
请问哪位知道S7-300模拟输入采用600欧姆方式测量电阻值,设连接电阻为500欧姆,在PIW口读出数据是多少?
   采用ST-PT100方式,设温度为100度测量值为多少?
请那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真看不懂你的问题,600欧姆方式是啥方式????
100度的时候测量值为1000,对于热电阻和热电偶来说,测量值与实际的温度呈10倍的关系,你去看看模版规范手册,上面的表格画的很详细。

楼主:
在硬件配置软件中有R-4L Resistor  然后选择测量范围为600欧姆

网友A:
按以下公式算就可以了
当前数值=27648*当前电阻值/量程
按你的要求就是  当前数值=27648*500/600=23040

网友B:
Oliver111:  你的想法和我有着惊人的巧合! 去年我在做项目的时候, 遇到这个问题. 你说的对, 在S7硬件配置软件中有R-4L Resistor, 然后选择测量范围为600欧姆.

问题是, 你在程序中不能用FC105 scaling来处理模拟输入, 因为FC105是用来转换4--20mA或-10V--+10V测量值!

如果你用类似转换Pt100的方法来处理滑动电阻(500欧姆), 即:
L  PIW***
ITD
DTR
L  Ratio          // 某个系数, 需要大量实验获得!
/R
T  DB*.DBD*  // 你想要读取的现场数据!
问题是, Ratio系数, 你有足够的耐心去做大量实验吗?

楼主:
五楼老兄说的情况有些复杂化,你用FC105试过吗?
我看4楼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B:
Oliver111:   推荐一个解决方案--在市场上买个700欧姆的固定电阻, 和你的滑动电阻(500欧姆)串联; 模拟量输入模板左侧的量程卡设为档--电压型, 在S7硬件配置软件中设为E(-10V--+10V). 这样一来, 在你的滑动电阻固定端分到10V DC电压, 滑动电阻的滑动端将电压送进模拟量输入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