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8):
从变压器到18.5千瓦电机700米.500米用的50的铝芯电缆线.200米的铜芯的细电缆.
在500米处可以启动.再运转都正常,加200米后.就转的像蜗牛一样慢.,一看转不动就停了.是铜芯线细了,还是启动器接的问题,本人是外行,启动器从65%改到80%也不行.(注:启动器,可能名字有误,它的工作方式,往前一推,启动,往后一拉是运转,一个停止按纽,一按,手柄回到正中)

网友A:
把线加粗就行了,35的铜线.因线路太长电压降大.你可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机接线端电压.

楼主:
谢谢,正在考虑中..........

网友B:
你也得考虑干扰因素吧,毕竟那是700米啊    加屏蔽没有?

网友C:
变压器的功率是多少?如果远远大于电机的功率,好像也不至于。700米的低压输电线路,不算长呀。

网友D:
同意2楼和4楼

网友E:
加大进线,不用自偶起动器直起........

网友F:
我认为是电机端电压太低造成不能起动,应先测一下电机接线端的电压.

网友G:
线路长了,导线截面细了,都会导至在线路上的压降过大,从而导致电机端的电压过低。你用的启动器可能是电抗器起动,是带负荷的启动器,电机可能还是启动负荷较大的电机,所以启动就更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