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6-06-28):
这是一台用可控硅控制的电镀稳压电源,三相380V输入,直流输出。现在我把输入电流调到10A,直流输出有4V,请问输出电流要有多少A才算正常呢?是怎样计算的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你额定输出电流可以达到一千五百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额定输出电流可以达到一千五百安,

首先多谢师傅的热心帮助,第二就是能不能告诉我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A:
呵呵,,我也不知道,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