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8):
我用的是XP professional中文版的,我在网上下载的STEP7 V5.3装不上,请教各位高手了,谁有的发个给我呀。evaqiuyi104332163.com

网友A:
你先把你的系统改为英文版才能装好

网友B:
不用改的,直接可以装的

网友A(2006-08-13):
要改为英文版,杀毒软件要停止才能装

网友C:
先装5.2再装5.3试试看。

网友D:
下个英文版的xp吧

网友E:
在控制面板=》语言设置 里把你的系统默认语言改为英文就可以安装好了!

网友F(2008-05-08):
应该改完英文就可以了!!!!!

网友G:
要不你下一个5.4呗

网友H:
在控制面板里改文字为英文,重启后就可以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