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请教

楼主(2006-06-29):
请教下各位大哥
小弟现欲用plc做一个混合式料斗的简单控制,要求如下:
1、送上材料,并将其加紧
2、上升并旋转,3秒后慢转三圈,并停止(利用油压)
3、。。。。。
4、。。。。。
现在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加紧的问题,这个是不是需要一个压力传感器,如果是请问通常用哪种的压力传感设备
2、慢转三圈后停止,那是不是需要在轮子上安装一个信号发射源,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个接收信号,并用计数器进行计数,并进而控制它,如果是,那一般都用的什么信号发射装置,谢谢了

网友A:
用光电开关就可以了,只要在轮子上贴一块反射板,再用计数器记数开关接通次数就行了

网友B: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刚了解西门子PLC那位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想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我的电子邮件czj456@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