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热电偶求助!

楼主(2006-06-29):
所测温度有时波动较大,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屏蔽线一端接地了吗?

网友B:
你的补偿导线是活动的吗?检查下是不是有断路现象。

网友C: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是用你们说的方法都不能解决,还没有其它方法呀?

网友D(2006-08-25):
将屏蔽层和24V的地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