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9):
此软件仅供参考与学习,请指教

网友A:
我下载了,不知道怎么用,三凌F2N  QQ群 26624805

楼主:
很简单只要与FX2N连上后画面会显示"与PLC通讯正常"然后选择点内存区域为"Y",基础段首编号为"0,再按下画面的按钮即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