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6-29):
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常常说多大电缆能带多大电流,电缆一般都是多芯的,那么是这个电缆里的每相带多少电流还是总的带多少电流啊?谢谢了!!

网友A:
电缆的规格是截面积、耐压、芯数等,电流是俗称吧?

网友B:
应该是相电流

网友C:
我认为是每相带的电流

网友D:
记得师傅说是每相的电流!

网友E(2006-08-16):
是相电流

网友F:
每相带的电流

网友G:
记得书上说额定电流是指线电流的.

网友H:
通俗一点就是每根芯线所能承受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