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6-06-29):
为什么变频器出线端的电压用数字万用表量不出电压?请问有谁知道?

网友A:
我想是不是万用表只能测量工频,不能测量变频吧!

楼主:
那我把频率调到五十,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B:
表坏了?量量交流电源,看看有显示吗?数字万能表的挡位对吗?不会用直流挡量的吧?

网友C:
量的出的,我用FLUK的表量AC380入的变频器,输出侧电压在400V左右。
其它的表没试过。主要不是看具体的数值,而是看三相是不是平衡。毕竟普通的数字表测交流还是以工频为主,数值不准确的

网友D: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可以量的出电压,除非你的表坏了

网友E:
变频器输出并不是完全的正玄波,如果是高档有积分电路的万用表可以测,普通的万用表测不准的,可以用专用电压表测

网友F:
用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能达到1000多伏,我都是用500型普通万用表测的,我也不知啥原因

网友G:
你还不明白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测量是很不准的!

网友H:
是的,所以,在这里用指针表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