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9):
19A的空调要用多大的漏保

网友A:
线路近的可以用2.5平方,远的话用4平方,用30A的水气制.

网友B:
用多大的钱?那就用100元/张的吧!

网友C:
2.5mm2的铜芯线,25A-30A的漏保就可以了!

网友D:
根据空调输入电功率的大小来决定导线的大小

网友E:
你空调的功率是19A。你就要用6平方的两心的~~~~用漏电用30A的,做为保护;用6平方的线你首先要考虑用电器的瞬间启动电流。在1。25倍计算:::用2。5平方的线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