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30):
我按着书上的例子做了几个 定义为周期性(250毫秒) 没有反映
然后我又定义成变量出发 (只要其他变量的值发生了改变例如--变量DB-DBW0的值,是变量DB-DBW1,DB-DBW2,DB-DBW3三个值的和 加还加2就是:
DB-DBW0=DB-DBW1+DB-DBW2+DB-DBW3+2)定义三个变量触发器:DB-DBW1,DB-DBW2,DB-DBW3  而后运行 ?没有反映??郁闷(全局脚本触发器以开)
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总是把脚本不能有效执行都归咎于触发器无效,好好审视你的组态。最好将脚本程序贴上来。

楼主: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DWORD  value;
DWORD  value1;
DWORD  value2;
DWORD  value3;
DWORD  value4;
DWORD  value5;
  value1=GetTagDWord("DB1-DBW0"); //Return-Type: WORD
  value2=GetTagDWord("DB1-DBW2"); //Return-Type: WORD
  value3=GetTagDWord("DB1-DBW4"); //Return-Type: WORD
  value4=GetTagDWord("DB1-DBW6"); //Return-Type: WORD
  value5=GetTagDWord("DB1-DBW8"); //Return-Type: WORD
  value=value1+value2+value3+value4+value5+2;
  SetTagDWord("DB1-DBW160",value); //Return-Type: BOOL
return 0;
}

网友A:
请检查外部变量的类型是否定义正确
不明白你的脚本定义是怎么写的,为什么value1=GetTagDWord("DB1-DBW0"); //Return-Type: WORD  ,这一句按照标准的写法返回值应该DWORD,怎么可能是WORD???

楼主:
恩 我后来改了一下  后面的注释没有来的急改
这个程序我把他定义为 -按钮—的C动作时 有效 可以求和
而当我把他设定为 周期触发 或者 变量(DB1-DBW0等四个)触发时就不行了
奇怪 怎么没有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