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30):
我先是买了一块120欧的压力应变片,后又买了一块350欧的。本想用应变片制作一

个坐垫传感器,感受人坐在椅子上时,所受压力的变化。但试验中有很多不明白的

地方,在此请教:

1、我这样理解对吗:应变片不能直接承受外力,因为让应变片直接承受的话,变形

幅度过大,应变片很快就损坏了,应该将薄薄的应变片用胶水粘在一块软塑料上,

让塑料承受人体的重量。

2、最初我买了120欧应变片后,用手扳(或压)一下,电阻很快降至0欧姆,但没几下

,应变片的阻值就不再变化了。当时,我认为是应变片被我扳坏了,但是奇怪的是

,当我后来将它粘在塑料板上、用手将塑料板向里、外折时,应变片的电阻是变化

的,只是变化幅度太小了,大约在0.5欧左右。

3、后来我买的350欧应变片,用手扳时,电阻根本不会降至很小的值,更不会降至

零值,我以为买的是坏的。但当我将它粘在塑料板上时,用手将塑料板向里、外折

,应变片的电阻变化幅度是正、负5欧左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一个没有损坏

的应变片,阻值变化就这么一点点吗?

4、要输出信号,应变片应该外接恒流源,还是恒压源?它能承受多大电压、多大电

流,是能够承受几毫安,还是几十毫安,甚至是几安培?

网友A(2006-08-01):
1,请问你买的应变片的灵敏度是多少?一般情况下,应变片的灵敏度在1~3mV/V之间。
2,要输出信号可以使用恒流源和恒压源均可。但是单片应变片最好使用恒流源!
3,成品传感器使用的工作电压一般为5~15V(DC/AC)。工作电流一般在10~40mA左右。
4,你所指的输出信号的具体作用是什麽?想实现怎样的目的?联系本人可以给你提供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