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30):
用什么型号的变压器能将电源 直流180V的电压降为直流20V?

网友A:
直流用变压器?你脑子坏了吧

网友B:
用开关电源吧,变压器是没有的。

网友C:
可以串接一个八倍大的电阻。不过如果你用这种办法,老板可能会生吃了你。

网友C:
还可以串接229个二极管,每个降压0.7V,理论上可以得到19.7V的电压。

网友D:
用DC-DC模块

网友E:
直流变回交流,降压后再变回直流

网友F:
DC-DC 的降压最好是用开关型的降压电路,而不是用变压器。现在这类DC-DC的开关型降压有很多现成的器件,楼主可按自己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选用。

网友G:
搞单片机如果一点硬件电器知识都不懂,难也,难也.

网友H:
同意楼上朋友的意见,偶也是搞电源和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