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30):
我写的PLC程序,为什么在程序前面的光电我就可以自动控制,而后面的就不可以,步进指令我看了好象也没有错,并且我们有两台设备,只是输入的点数不同,其它指令都一样,在另外一台,它就是不行,是不是在步进程序中,和程序的步数也有关系?

网友A:
plc编程软件长沙有买吗???

网友B:
可以下载的,不用买

网友C:
要根据具体的设备工艺来分析程序才知道;

网友D:
是不是有双线圈输出,有的PLC支持有的就不支持,即便是同一个型号的也会出现,梯形图发来看看

楼主:
双线圈是有的

网友D:
最好别用双线圈输出,可以用M代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