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30):
请问各位朋友哪位知道步进电机控制器有带断电保持的功能的吗?就是在意外断电的情况下送点以后可以接着断电市运行的程序步骤继续运行而不是从头开始。
另外,我所接触的步进电机载空载时就热,大约在60度左右,不知国产的电机有没有相对好一点的哪

网友A:
在控制器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啊。就象电脑的主板,在上面装个电池和存储器。这样断电以后再上点就可以从断电的位置开始工作。

网友A:
电机的发热和工作电压和电流都有关系,细心设置一下温度会好很多。但是60度在夏天是很正常的,步进电机的最高温度可以到130度。欢迎和我交流,我的QQ:410051063

网友B:
我公司有一步进电机有这功能,是个五相电机

网友B:
温度60度一般没事情,不过要看你电机的质量了,一般电机只要温度不超过90度就没有问题,有的可达130度.所以你的电机没问题

网友C(2006-08-17):
四通的就行
混和五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