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30):
电动机补偿电容如何计算?使用有什么要求啊
那位大哥解答菜鸟问题,谢谢!

网友A:
可按电动机容量的20%---30%计算。

网友B(2006-08-24):
按容量的0。2--0。3倍选电容,请问是怎么接线的呢??接在什么位置上>

网友C:
三相补偿电容器4~6KVAr即可.
三相补偿电容器本身是三角接法.

楼主(2007-05-14):
工矿企业消耗的无功功率中,异步电动机约占70%,因此对于异步电动机采用就地无功功率补偿以提高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节约电能,减少运行费用以及提高电能质量,就有重要的意义。
电动机无功功率就地补偿的作用

  就地补偿是在异步电动机附近设置电容器,对异步电动机进行无功功率补偿,这是最有效的补偿方法。其作用:

可减少供电网,配电变压器,低压配电线路的负荷电流。

可减少配电线路的导线截面和企业配电变压器的容量。

可减少企业配变及配电网的功率损耗。

补偿点的无功经济当量最大,因而将损效果更好。

可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电动机无功功率就地补偿方式

  将电容器装在箱内,至于电动机附近,对其进行单独就地补偿。将电容器直接接到电动机的端子上或保护设备的末端,称为直接单独就地补偿。将电容器接到保护设备的前端,采用控制设备,电容器采用熔断器保护,称为控制式单独就地补偿。

电动机无功功率就地补偿的应用范围

长期连续运行的电动机,经常轻载或空载运行的电动机。

离供电变压器距离较远的电动机,一般不小于10米,

单台容量较大的电动机,一般高压电动机不小于90千瓦,低压动机不小于5.5千瓦。

  Y系列380伏三相异步电动机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kvar

电动机容量KW
2极
4极
6极
8极
10极

0.75
0.4
0.5
0.6

1.1
0.5
0.6
0.8

1.5
0.6
0.8
1.0

2.2
0.8
1.0
1.5
2.0

3.0
1.0
2.0
2.0
2.5

4.0
1.5
.2.5
2.5
3.0

5.5
2.0
2.5
3.0
4.0

7.5
3.0
3.5
4.0
5.0

11
4.0
5.0
6.0
7.0

15
4.0
6.0
8.0
9.0

18.5
5.0
8.0
9.0
12.0

22
7.0
9.0
10.0
14.0

30
10.0
10.0
10.0
16.0

37
12.0
12.0
12.0
18.0

45
12.0
14.0
14.0
24.0
35.0

55
14.0
16.0
20.0
30.0
45.0

75
20.0
20.0
24.0
35.0
60.0

90
24.0
24.0
30.0
40.0

110
30.0
35.0
40.0
45.0

130
35.0
40.0
45.0

160
45.0
50.0

  YX系列380伏三相异步电动机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kvar

电机容量KW
2极
4极
6极
电机容量KW
2极
4极
6极

1.5

1
18.5
4.5
6.5
7.5

2.2

1
1.5
22
5
7
8

3
0.8
1.25
2
30
6.5
8.5
10

4
1
1.5
2
37
8
10
12.5

5.5
1.25
2
3
45
9.5
12.5
14

7.5
1.8
2.5
4
55
13
14
16

11
3
4
6
75
18
20

15
3.5
5
7
90
20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