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烦,电表会反转

楼主(2006-06-30):
大家好,我家住的是老房子,后来因装修改了线路,我家买了个分表,4户用一个总表,线路是我接的,我稍微懂一些,新装的一台电热水器,真的好奇怪我一插热水器电表就反转,其它的设备正常,让我很苦脑,也查不出来是那边出问题了,每次抄表总表度数都差不少,我又不好说,说出来怕大家说我偷电,请大家帮忙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楼主:
各位帮帮忙了

楼主:
是不是我的热水器有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郁闷

网友B:
你的热水器离电表有多远

网友B:
磁场影响?也不对,热水器是电热负载磁场很小的?真会反转吗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热水器离电表有多远
有三四米远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热水器有问题吧!不够蛮好的可以帮你剩电呀!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D:
反转真奇怪,查电表与热水器的电路
难得!!!!!!!!!!!!!!!!!!!!!!!!!!

网友E:
你的热水器多少钱我买了

楼主:
我用的是分表,要是总表也反转,那不烦了,

网友F:
你确定你的线路没有问题,我想是你的电表的出线处可能和别的进线有相连的。当你负荷高有别的人负荷,会造成你的分表反转。

楼主:
怎么能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G:
呵呵,是你接线有问题!朋友,你把进线搞成出线了。比如:1和3是进线,2和4是出线~~你回家在仔细看看你的接线是不是出问题了~~~~如接线没有出错,你只有换一块电度表试试了看看电度表是不是出错?不过一般你接线对的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线是对的,表应该没问题,用其它的电器表正常走呀

网友H:
我来回答:因为你家的功率角小于60度。解决的办法是………(今天没空,下次答你)

网友H:
我来回答你,那是因为你家的功率出现了负值(因arctg 的度数大于60度)所以你家的功率表才会反转。在此种情况下功率表无法指示数据,必须将该功率表电流线圈的两端钮互换位置,才有读数。而总功率便等于三只功率表的读数减去你家的功率表的读数。考虑到你的热水器时用时不用,解决的第二种办法是:如果你的总表是动力进线的话,你只要把你家的进户线换一相序就可以了。如果总表不是动力进线道理相同,只要在总表进线的电源上调换相序就可以了。

网友I:
是你在装电表是把线搞错啦
仔细查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啦
你家的零线是别人家的电表出来的零线哦.

网友J:
应该说电表反转,一般是电表内的电流线圈方向接反,造成磁场方向改变,从而造成电表反转!!另外,线路也有问题,应该仔细检查零线,火线,及地线!!

网友K:
线接反了把

网友L:
把插座的地线和零线调换一下看看

网友M:
我遇到过这样的现像,是电表里面的几个调节螺丝被我动过的后,用感性负载时就反转,用纯电阻负载时就正转,两个同时用就不转或转(正反)慢,要换一块表就没有事了

网友N:
如果电表接线没问题,就换一块电表吧。

网友O:
我想反转 转不了哎

网友P:
哈哈,最省电的热水器

网友Q:
是不是你的插座的线接反了。查一下!!!
这个世界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网友R: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S:
有这样的好事。奇怪?

网友T:
就让它转吧,电费挺贵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家住的是老房子,后来因装修改了线路,我家买了个分表,4户用一个总表,线路是我接的,我稍微懂一些,新装的一台电热水器,真的好奇怪我一插热水器电表就反转,其它的设备正常,让我很苦脑,也查不出来是那边出问题了,每次抄表总表度数都差不少,我又不好说,说出来怕大家说我偷电,请大家帮忙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你的热水器大概没用过吧!

网友V:
呵呵!反的好哦!可以省不少的钱,不过这种便宜还是不占的好

网友W(2006-08-03):
就让它转吧,电费挺贵的.gao

网友X:
在老线路中你的电表的出线处可能和别的进线有相连的。当你负荷高有别的人负荷,会造成你的分表反转。

网友Y:
看了很久没看懂
引用 网友H:
我来回答你,那是因为你家的功率出现了负值(因arctg 的度数大于60度)所以你家的功率表才会反转。在此种情况下功率表无法指示数据,必须将该功率表电流线圈的两端钮互换位置,才有读数。而总功率便等于三只功率表的读数减去你家的功率表的读数。考虑到你的热水器时用时不用,解决的第二种办法是:如果你的总表是动力进线的话,你只要把你家的进户线换一相序就可以了。如果总表不是动力进线道理相同,只要在总表进线的电源上调换相序就可以了。

看了很久没看懂,可能上面问题没那复杂.

网友Z:
不像是电表的问题,应该是线路混了。再仔细查查你的电表进出线。并且保证不和其他的住户串在一起。

网友AA:
先顶一下,这种热水器真好,我也想买个
不过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B:
郁闷头一次听说~把你的热水器卖我吧     嘎嘎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那是因为新装的这电热水器电容补偿太大(以致功率因数为负)了;所以反转!
强人,家用电度表是计有功功率的,电容补偿再大也不会有影响。要不省电费不是很简单了,加个电容就行的。加个大的还会赚电力公司的钱了,哈哈。有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家住的是老房子,后来因装修改了线路,我家买了个分表,4户用一个总表,线路是我接的,我稍微懂一些,新装的一台电热水器,真的好奇怪我一插热水器电表就反转,其它的设备正常,让我很苦脑,也查不出来是那边出问题了,每次抄表总表度数都差不少,我又不好说,说出来怕大家说我偷电,请大家帮忙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我来回答你,那是因为你家的功率出现了负值(因arctg 的度数大于60度)所以你家的功率表才会反转。在此种情况下功率表无法指示数据,必须将该功率表电流线圈的两端钮互换位置,才有读数。而总功率便等于三只功率表的读数减去你家的功率表的读数。考虑到你的热水器时用时不用,解决的第二种办法是:如果你的总表是动力进线的话,你只要把你家的进户线换一相序就可以了。如果总表不是动力进线道理相同,只要在总表进线的电源上调换相序就可以了。如果仍不能解决请联系我。

网友AE:
电表有问题了,能拆开的话就调一下表盘左侧的那个螺丝,后面带弹簧的那个

网友AF:
man bu cuo de o

网友AG:
你们的总表是单相还是三相,还有就是进你家的线路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了,但一定是你线路问题!

网友AG:
说的有道理!
引用 网友X:
在老线路中你的电表的出线处可能和别的进线有相连的。当你负荷高有别的人负荷,会造成你的分表反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X:
在老线路中你的电表的出线处可能和别的进线有相连的。当你负荷高有别的人负荷,会造成你的分表反转。
这样的话,那其不是说他不用电的时候,自己的分表也有可能会在走罗?值得探讨!

网友AH:
有的电表反接了!!!!!

网友AI:
老兄那买的啊,正好帮我解决一下电费太贵的问题

网友AJ:
哈哈,你的电表零线火线接反了,这种现象我见过。(偷电密法啊)

网友AK:
没一个说明白的
说详细点,要不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鬼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