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

楼主(2006-06-30):
电机绕组线多或线少和电机转速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在理论上与转速没有关系的.只是与转矩有关系.欢迎指正!

网友B:
电机绕组线多与少与转速无关。

楼主:
谢谢你了.有人告诉我电机绕组线多转速慢点.电机绕组线少转速快.但是用不住,这是一个修电机的师傅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

网友C(2006-08-16):
转速至于极对书有关(不考虑转距对转差率的影响)

网友D:
转速=60F/P.只要电机的磁极对数确定了,转速也就确定了.与电机绕组线多与少无关.电机绕组线多少对电面的转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