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1):
我厂里有一台普通的三相异步7.5KW电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当变频器的频率调到39Hz的时候,电机发热太快了,负载运行20分钟左右,电机热得连手也摸不上去了,电机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开5个小时左右变频器就跳闸了,变频器成都森兰的BT40系列。
     我想请问的是“电机发热是不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如果有的话该如何设置??如果没有,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因为这已经没法生产了,运行5-6个小时就停机了,望看到的好心人解答,谢谢了!急等!!

楼主:
没人理我,看来我是第一次来的缘故吧,这里不欢迎新人吗?

网友A:
电机是真正的变频电机吗?我怀疑电机设计本身有问题.最好把电机做一下试验,看看数据正常不正常

网友B:
看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载波频率看看!

网友C:
先核对电机型号,在对电机进行个测试,最好把特性图做一下.做中间的一段就可以,最后测变频器.

网友D:
调好基频,调好输出电压,然后设定为v/f控制摸式运行。频率高50,电压380,基频50,频率低0式1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