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1):
问一简单问题.但是一直困扰这我

轴流风机参数如下:

电机功率150瓦,电压380伏,6极,转速920转/分钟.电流0.65安 4个叶片

电机功率180瓦,电压380伏,6极,转速920转/分钟.电流0.75安 6个叶片

疑问1、6极的电机怎么会是920转/分钟,而不应是500920转/分钟

      2、上面提供的电流数怎么计算得出

      3、实际测量第一种确实是0.65安,转速不好测定,但是第二种的电流却是0.4安???????

网友A:
你去看看电机原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电机原理就知道了

不愿回答就散,不要说真理

网友B:
功率的1.8上下.

网友C:
很简单。转速和级对数成反比的。哈哈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转速和级对数成反比的。哈哈a

这个我明白,转速与功率之间的关系?再就是厂家给定的电流是否对?我怀疑厂家计算错误

网友D:
N=60*f/p  注:此处的P为极对数,6极电机P=3,故为920转/分,而不为500转/分

网友E:
电流是额定电流,你测的是实际电流,跟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F(2006-08-16):
你测的是实际电流,跟负载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