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1):
我用的是FX2N-CNV-BD和485ADP与计算机通信,但是始终没有成功,而且485ADP的RD和SD灯都不亮,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告知.

网友A:
具体要看过你编和程序才能知道,一般情况下是接线引起的(因为不考虑程序出错),而FX2N运行按钮不拨上去的话,485通讯指示灯也是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