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1):
我要求的步进电机转速为6转/分钟,转矩要求不大。一些厂家说这个转速的步进电机会有震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哪位朋友知道,请执教!!

网友A:
用细分驱动就不会震动了

网友B:
步进电机一般在600转以下的某速度下都会产生震动,可以用细分来减少,但你的转速为6转/分钟,太小了,你还可以加一减速器,转矩要求不大的话可以把电机选小一点的

网友C:
6转/分,没有问题

网友D:
细分只能减小振动 不能消除
6RPM的确有些小啊
最好加减速机  使步进电机速度高些

网友C:
不用减速机,完全可以胜任,步进电机作低速运动最好不过了。

网友E:
正弦波型输入的步进不会有你说的那种震动,我记得我们做过一次1分钟一转的的试验,看不出“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