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1):
我单位每台锅炉的出口和外供蒸汽总管都装有涡街流量计,均采用压力补偿。司炉工反映锅炉出口蒸汽流量要比外供蒸汽总管蒸汽流量大2吨多(除去内用),并且两流量计之间相隔不远。

    锅炉出口的压力补偿取样点比变送器本体高出大约11米,而外供蒸汽总管的压力补偿取样点基本与变送器本体一样高。

    请教一下:锅炉出口的流量二次表在计量时是否也将这11米高的静压也补偿在内?如果是的话,能否通过正迁移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影响?

    请版主和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2006-08-15):
美国沃泰克公司多参数涡街流量,可以同一孔做测量以及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而不需要额外进行其它位置打孔,进行补偿。能够完全解决你的技术难题。请联系021-27388625,于先生;vortekcn@hotmailc.com
Vortex ,真诚到永远,服务到永远!

网友A:
vortekcn@hotmail.com
Vortex ,真诚到永远,服务到永远!

网友B:
假如你没在仪表中将静压迁移掉,当然仪表会按变送器处压力进行补偿.你可以通过修改仪表参数实现压力的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