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1):
大家好,小弟在一家韩国鬼子的公司混饭吃,每天十二小时驴一般的工作..韩国人是不给我们创造学习机会的.一切都得自己来想办法.好不容易搞了一个LG的PLC,欣喜若狂!!!自己焊了一条编程电缆,下班就在家里折腾,做几个小程序试验试验,感觉那些基本指令还比较好理解,比如:定时器,计数器,上升沿脉冲等等.可能因为有继电器控制的基础吧!可是看看后面的应用指令,我就发愁了,什么数据传送.交换,加减乘除......该怎么作实验的小程序呢?该如何下手呢?在联想到后面的人机界面,通讯网络之类的.我头都大了,!!!!........不学吧?又怕以后没饭吃,总不能在韩国鬼子这里瞎混一辈子吧!!!我学我学,我真的要学,请各位大侠仗义相助,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等有大哥来发言了我和你一起研究

网友B:
你可以进入一些大学的论坛 那里有一些兜售教学用具的公司其中就有和PLC有关的
其中以沈飞的资料比较容易获得

网友C:
要说来我比你更不懂,但我有决心去学。有机会有问题一起研究!!

网友D:
首先--恭喜!你已经学会了PLC的使用。

其次---PLC不是可以学会的,是用出来。你现在任意设想一个控制系统,然后用PLC来实现它,
     不懂就查查资料。两个活做下来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主要是那些应用指令,我不知道怎么用,编什么样的程序采用他们呢?

网友E:
同意5楼!
实践+理论=经验

网友F:
假如有一个温度在10度时关闭,9以下加热,11度冷却,这就要用到比较指令。假如设定的计数值是不定的,用拔码开关设定,这时的设定值就要用到传送。假如你的设定值是可变的,而你的机械部分是不变的,这时的设定值就可能要用到四则运算,甚至浮点运算。如果用到编码器,那事更多了,要高速记数指令,设定时要数字开关指令,要四则运算。移位就是象那种什么一次启动多台电机,按一下启动一台的顺序启动最好用了,不过开是好开,停却是不好停。
其它的就和五楼说的一样了。努力吧,我也是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