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2):
[]
我部门使用了8台200KW的4级变频电机,使用了不到一个月,有3台电机的后轴承部位均发生轴承损坏跟轴熔焊在一起的故障,由于本人原来未接触到这种情况,百思难解,是否与变频器的应用有关?有哪位老师能给予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变频控制技术问题。叫“轴电流”的危害。这是变频控制固有的问题,只能说明你所使用的电机不是真正的变频电机。

能说说你的变频调速范围吗?如果是高速,轴电流的危害更加突出。因此,好的变频电机制造过程,必须考虑轴电流危害和对轴电流的防护与消除。

楼主:
回答楼上:电机铭牌上标的是变频电机,但风扇是与电机轴是一体的,与常见的变频电机不一样,变频范围是17-35Hz.实测电机接地线有电流流过,为0.1-0.6A用数字钳型表测的.
再:是否与供电电源有关系?使用的电源变压器为整流变压器,没有中性点,与大地无连接,而电机外壳与大地连接;有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并详细说明为盼!谢谢了

网友A:
关于轴电流的处理,有许多的文章介绍,如果是还没有制造电机,可以考虑转子轴承的设计,采用绝缘处理,如果已经做好了电机,没有考虑轴电流的防护,就需要加入辅助的装置,把转子轴电流旁路,直接泻入地下,也就是消除轴电压的方法,让转子轴两端电位相等。这样避免轴电流通过轴承和定子外壳流入大地。

总是听说轴电流的危害,并没有亲历过,所以,很感兴趣。

网友B:
轴承的滚棒换成陶瓷的是否可以?或者陶瓷的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轴承的滚棒换成陶瓷的是否可以?或者陶瓷的轴承?
是的,就是这样的。但是,电机已经制作好了,再换轴承,有一定的难度。

楼主:
现在正好有一台变频器烧了,我们用了一台普通电机直接用接触器起动(8台中的一台)查还是接地线上有电流,是否与变压器有关?用的是整流变压器,无有中性点,请哪位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好有一台变频器烧了,我们用了一台普通电机直接用接触器起动(8台中的一台)查还是接地线上有电流,是否与变压器有关?用的是整流变压器,无有中性点,请哪位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检查一下电网的谐波值,是否严重超标了?供电变压器除了这台电机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用电设备呢?

楼主:
8台电机用了2台整流变压器,没有其它设备,专门给变频电机使用的,由于无中性点,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又用了一台380/220 5KVA的带中性点的小变压器来使用!我感觉问题应出在变压器上,电机的接地未与整流变压器共地,而与泵站内其它变压器共地了,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在别的泵房还用了两台变频电机,也是施耐德的,变压器用的是带中性点的,接地线上测了没有电流,我对此不太明白,望哪位懂的高手能给予解答一下.

楼主:
大家都再未跟帖,是不是对这一方面不太熟悉呀,可以讨论一下嘛,希望各位的参与,说不定能给我一点启示,解决实际问题!